楼主(2017-01-08):
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用户用了三年的设备,这段时间一直问题不断,烧一些低压电子元件,激光头,光源等。我要求用户检查接地情况,但用户一直说找不到漏电点(生产线太大了,几十米)。
前几天接到电话说:机器无法检测到相机,并且是二个相机都无法找到,软件启动失败。我以为是操作系统出了问题,叫用户重装系统。可是对方重装了系统N多次也还是无法检测相机。
没办法,我叫用户用一台笔记本连接,笔记本在相同的环境下,说是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样我就怀疑是不是电脑坏了。没办法,几千里路,我扛了一台电脑和一个相机去,现场去了后,我相信了用户的,就没有检测相机的好坏,重装系统调试,但怎么都不行。就这样,换上新电脑---见鬼了,换上新电脑也不行,但换上新相机就OK。真是被人气死了,明明是相机坏了,用户却说试过了,相机没有问题。
不过一下子坏了二个相机,我也不敢相信。
于是换回电脑,再用新相机确认,最后确认---同时坏了二个。花了三天时间的等待,换上新相机,检测正常。不过操作系统不运行,我没有带系统盘,又拆下电脑去外面找人装系统,花了30块钱搞定。系统装好了,再运行设备,相机检测正常,操作失灵---我真抓狂了。又来检测电缆线、开关、航空插头。。。。。。最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PCI卡完了。
由于坏了这么多东西,一路基本上被打通了。我再去检查现场接地状态。我的设备对地测量正常,电压也正常。于是去检查电源接线处,发现根本没有接地线,我的设备接地正常是因为我的机箱就挂在生产线上的,生产线又和钢构厂房连接,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有一个情况是,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吊装有松动,接地就会时好时坏。而在这个时好时坏的过程中,就算是只要用20V的电位差,就足足可以把电脑板卡和相机打爆。
这个教训是非常的大,说得上是重大事故了。我要收取维修费用6W左右。
由于我要带一台嵌入式工控机,一个笔记本,一些衣服,拉坏了我的登机箱拉杆。

网友A:
往往电气故障,就是一些不在意的问题,能让你搞得焦头烂额,发现问题时候,问题都是很简单,所以说,电气故障,简单的事情不要想复杂了,,,,

网友B:
搞这些最怕的不是束手无策,最怕的是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只要让我找到了问题,我一直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C:
哎,去年就被接地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用户现场接地一直干扰编码器,试了好久接地方式才搞好

网友D:
不按要求付出的代价

网友E:
好多客户你要求他接地,他会告诉你接好了没问题,出了问题一看根本没接地

网友F:
接地很重要

网友G:
一根接地,6W,好贵的!工作一定要做细

网友H:
接地很重要....

网友I:
如果接地不重要,国家就不会强制执行

网友J:
学习了,为楼主赞一个

网友K:
对于一些精密仪器或设备都要求做重复接地,并且接地电阻一定要达到设备的接地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对于一些精密仪器或设备都要求做重复接地,并且接地电阻一定要达到设备的接地要求。
个人理解,但凡设备都应该接地,设计方面考虑的话,如果不需要接地,电源都采用隔离装置,有条件的做个单独地线最好,或者防雷地,防雷地电阻要求小于等于4Ω。

网友M:
找到问题先不急搞好,对这种公司就是要好好杠它一笔

网友N:
遇到过一次相似的。
有一台小锅炉,正常使用了5、6年。突然有一天开始出现无故停机,可自行恢复。厂家来人前后怕有20次以上,找不到原因,更换燃烧机,好不了几天故障再出,完全没有规律,卖燃烧机的老板说他卖这台机亏大了。我只好守在现场,把表挂在线上对着燃烧机的说明书一个个监测,终于观察到在启动瞬间电压偶尔会下降到170多伏,马上停机又恢复正常。170伏低于燃烧机的最低工作电压,而燃烧机的主要负荷是一个200多瓦的风机,不可能将电压拉低,于是故障原因很明显的指向了电源。结果是:当初接线时,安装工将控制柜零线接在电源地线上,而地线是在现场打了一根角钢而已,居然也用了好几年,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接头出现松动。这个松动导致了很多次生产重来,浪费了许多能源和人力。

网友O:
学习了,接地故障没遇到过。零线松动的故障碰到过几次。

网友P:
吃一栽长一智

网友Q:
说的,详细,保存起来

网友R:
曾经因为客户现场的焊机挂到了我们电柜的总空开上,而且主控箱需要接地的地方也没有接地,导致客户现场的机器,不断的自动启动,就是急停了也自己能开机,查了很久才发现是两个问题同事造成的

网友S:
吴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T:
用户现场情况掌握(介绍)得好一些的话,可能处理起来要快一些。

网友U:
浮地的话对于普通电机类负载问题不大,但是一旦系统内部有开关电源之类(例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及逆变器等)就会产生感应电导致电位差,没有地线泄放感应电的话导致不同部件间电压差很大:于是该坏的就坏了,O(∩_∩)O哈哈~

网友V:
说的很对啊    地线要重视啊

网友W:
用户估计是小企业吧?设备安装时不是就有接地电阻这项要求吗?一般还安装第三种接地,在做地基时就放入铜排或铜棍引上来。做个接地少则几千块多则上万。电子设备第三种接地不会因为地线零线带电损坏电子元件。

网友X:
接地,等电位,都是很重要的,碰到类似的问题,也查了老半天。

网友Y:
回复 网友N:
这样的问题在一些小工厂是存在的,你的锅炉估计是20万大卡的小锅炉

网友Z:
只知道地线关键时刻可以起到总开关跳闸保护,起到保护人和设备。没想到地线异常,还能引起这么多异常!感谢楼主和各大神经验之谈。

网友AA:
发现问题时候,问题都是很简单,所以说,电气故障,简单的事情不要想复杂了

网友AB:
接地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重视的人很少。造成的问题也很大。

网友AC:
很多公司在地线这块根本不重视

网友AD:
我公司以前也出现过一台小型热水锅炉启动瞬间偶尔停机故障。不过不是电压故障。

后来厂家工程师判断是电磁干扰,换了一台控制器,故障就没发生了。

网友AE(2017-03-29):
好多厂房基建不合格,接地效果很差

网友AF:
回复 网友K:
你好:仪表等精密设备如何接地,直接连接到动力线的接地上面ma ?一直不明白仪表接地接到那个位置?是重新打一个接地桩吗(铜棒3M左右)

网友AG:
说明 单靠机壳接地是不把握的,不可靠的 ,一些关键的设备接地必须牢靠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搞这些最怕的不是束手无策,最怕的是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只要让我找到了问题,我一直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电气工作维修用时最多的还是查找故障根源,找到了一般就好处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N:
遇到过一次相似的。
有一台小锅炉,正常使用了5、6年。突然有一天开始出现无故停机,可自行恢复。厂家来人前后怕有20次以上,找不到原因,更换燃烧机,好不了几天故障再出,完全没有规律,卖燃烧机的老板说他卖这台机亏大了。我只好守在现场,把表挂在线上对着燃烧机的说明书一个个监测,终于观察到在启动瞬间电压偶尔会下降到170多伏,马上停机又恢复正常。170伏低于燃烧机的最低工作电压,而燃烧机的主要负荷是一个200多瓦的风机,不可能将电压拉低,于是故障原因很明显的指向了电源。结果是:当初接线时,安装工将控制柜零线接在电源地线上,而地线是在现场打了一根角钢而已,居然也用了好几年,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接头出现松动。这个松动导致了很多次生产重来,浪费了许多能源和人力。
下次要提醒检查我们的燃气锅炉的电源了,也是出现无故停机,停机后就再也启动不起来,也找不到毛病,过几个小时,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