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请问,怎好屏蔽s7-200编程软件中已编好的某一段网络,使其不起作用,谢谢!

网友A:
用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直接在程序里改,比如在该程序段最前面加上常闭的SM0.0

网友C:
用没用过的M点的常开点串联

网友D:
找一个现在和以后预计都用不到的M点,把这个点的常开和常闭串联作为这段程序的前导。

网友E:
做一个标签,条件满足就跳转,这段程序就不会扫描到了!

网友F:
试试跳转指令撒!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没用过的M点的常开点串联
这样就可以

网友H:
简单的就是删了,反正不用。。。。呵呵呵呵呵。。。。。。。。。。

网友I:
参照三菱的编程软件思路,添加跳转指令或者主控指令。

网友J:
你这是出于什么目的?
不同目的方法也有些差异的!
跳转
加条件
中断都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可以啊

网友K:
最前端加上SM0.0常闭触点即可

网友L:
串一个闭点地址是SM0.0

网友M:
如果确认是不用了,就直接删除最省事;
如果是调试,只是暂且不用,常面加SM00常闭;

网友N:
回复 网友J:
中断也可以?

网友O:
串上常开点不就没输出了。

网友P:
加几个输入选择信号,0用,1关。

网友Q:
加条件是有隐患的。要注意重复输出的问题

网友R(2017-02-10):
我一般转成STL,然后在前边加 //  就可以了,再转回来就啥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