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晶闸管怎么接线

楼主(2017-01-08):
这种晶闸管怎么接线啊,前面的螺柱是什么情况,没用过

网友A:
这个我见到过,但是我没换过。不好意思。。真的不知道

网友B:
螺栓和粗线接主电路,细线接触发回路,极性在晶闸管上有符号。这种晶闸管以前的型号没有那个红色细线,在水电厂励磁柜上大量应用。

网友C:
螺旋扣是阳极 红色粗线侧是阴极 黄线控制极

网友D:
螺柱也是一级,书上说了。

网友E:
螺母是A级,粗红线K级,黄线G级。

网友F:
楼上正确,只要控制(G)极具备了晶闸管的触发电压,那么阳(A)极和阴(K)极就会由于触发而导通。现在的电动机软启动器就是应用的晶闸管的触发导通原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那细红线是干嘛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细红线是干嘛用的
那根细红线跟那个粗红线是相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意思是小功率用细线,大功率用粗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小功率用细线,大功率用粗线?

细红线是用于同步脉冲取样,以前没有这根线的,是直接从取电处取样的。

网友J:
你现场没有接的地方??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更换
按说不应该不知道!

网友K:
100A,挺好的东西。

网友L:
这样的封装方式的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封装方式的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电磁除铁器的控制柜里面还在用这种的。

网友N:
对,螺纹是是阳极,小辫间阴极。黄细是控制极。红细是与螺纹相通的。

网友O:
两根细线是为了方便你接控制线的,粗的红线输入,另一个就是输出了。。。。

网友P:
螺丝那边是接到个散热器上边的

网友Q:
还没见过带红细线的,我们用的都是阴极,阳极,触发。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小功率用细线,大功率用粗线?

细红线是用于同步脉冲取样,以前没有这根线的,是直接从取电处取样的。

又学到 了,以前也碰到过  着实不知这根线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