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一块S310系列的台安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到最小(0.1秒)! 刚开机时停机实验,减速正常,频率能快速变为0,但是,一会儿后,再停机实验时,所需时间大大延长(大概能到5秒)了! 求各位大师解惑

网友A:
可能和你设定点,停车曲线有关,和负载有关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如果放一段时间,上电试机一切正常,一会儿后停机时就延长了!我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参数,也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