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8):
我厂有一个柴油发电机,一般供办公室市电停电时使用,这本来也没什么,就是一年都用不了一两次,柴油发电机平时都没有人管的,就要停电时通知你,然后在配电房有一个倒送电的万能断路器用来实现倒闸的,柴油发电机的电送到倒送电断路器的下端,然后断路器合闸就是用自发电,那个倒送电万能断路器由于一年都用不了一两次在今年4月份要用时突然合不上了,后来供电局的人来弄的,我现在就是想,如果要自发电与市电实行不停电倒闸,能否实现,需要哪些条件!

除了自发电以外,我们还有来自另一个10KV的市电,一个是1号变,一个是4号变,平时4号变停电时就把一号变电的电倒过去,一号停电比较少,同样的问题,不同的10KV,能否也能实行不停电倒闸,4号变属于小变压器只管一个宿舍楼加食堂大约最多300个电流,能否实现,需要什么条件满足!

网友A:
市电不停电倒闸操作需同电压,同相序,同频率,如果市电取自同一线路或电网,则同电压,同相序即可,(相应的阻抗相近,接线组相同)可直接合第二个电源开关,构成并联,然后再断开第一个电源开关,变压器比最好不超过3:1。相当于变压器先并联,再解列。
而发电机如果要不断电切换,必须同电压,同频率,同相序,初相序也要相近,否则会对发电机和电网产生冲击,所以,必须先经同步并网运行,再断开市电供电。这个需报供电局批准,否则不允许。
至于控制,满足以上要求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B:
多路供电电源(包括发电机组供电)想要实现全自动化切换,不间断电源切换的供应功能,成本昂贵,实用性不大。
参照市面上常用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的原理,需要部署大容量的蓄电池装置,所以成本昂贵。

网友B:
唯一实现不间断电源供应的途径,就是针对某台电脑或者某个办公室实现不停电的供电系统,而不是要求全厂的所有用电设备都去实现,这样总功率巨大,投资也会巨大。

网友C:
通过接触器互锁来实现!但电压 相序要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市电不停电倒闸操作需同电压,同相序,同频率,如果市电取自同一线路或电网,则同电压,同相序即可,(相应的阻抗相近,接线组相同)可直接合第二个电源开关,构成并联,然后再断开第一个电源开关,变压器比最好不超过3:1。相当于变压器先并联,再解列。
而发电机如果要不断电切换,必须同电压,同频率,同相序,初相序也要相近,否则会对发电机和电网产生冲击,所以,必须先经同步并网运行,再断开市电供电。这个需报供电局批准,否则不允许。
至于控制,满足以上要求后,就很简单了。
必须要同相位,也就是说需要同期表扑捉他的相位。因为是交流电,如果你是正玄波的波峰,他是波谷,两个电并在一起是什么后果??电压误差越小越好,频率要一致。相序要一致。

网友D:
对了。那个并车时需要同期表一只,用于扑捉相位,手动合闸。也可以自动扑捉相位进行合闸。发电机两台车及以上并车时常用,也用于发电机组和和市电的不间断切换。

网友E:
支持3楼的观点,针对一些重要设备加装不间断电源。

网友E:
如果你要想实现双电源自动切换的,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器。你可以参考下,但该控制器也属于延时自动进行双电源切换的,并非电源不间断进行切换。

网友F:
可行性不大,对重要部分加UPS

楼主:
相序一致倒没问题的,电压一致有点麻烦,因为两个变压器电压有高有低,至于还要相位就更加麻烦了!

网友G:
得加设备,很贵的,

网友H:
说白了就是一个同期并网装置加孤岛检测离网装置(保证电网断电发电机自动断网)即可保证安全运行,至于银子那个是不菲的

网友I:
有点难吧,如果是同一进网线路两个变压器并联好说,但发电机要想和市电并联肯定要加东西。很难同步。太阳能发电并网就是这么并的。

网友J(2019-01-29):
备用电源在负载最轻的时候。在保证接线正确情况下,可以带电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