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行通不

楼主(2017-01-09):
西门子模块,4---20mA输入,如果现场传感器坏了,直接找一个电位器接上,能否调节到工艺数值,固定10mA

网友A:
可以,仅限应急使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没试过
楼主试过后再给介绍下

网友C:
加个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没试过
楼主试过后再给介绍下
有机会尝试

网友D:
理论是可以的  没试过

网友E:
用来调试应当可行。

网友F:
这个应急使用不影响生产工艺是许可的

网友G:
可是可以
但是这只是临时的吧!

网友H:
这个可以用的,但是看你用多高的电压了

网友I:
电位器阻值与外加电压需要输出电流范围包含4到20ma,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J:
这样用接的话要知道模块的内阻吧这样才能知道分多大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J:
模块内阻是固定的数值吗。西门子300

网友K:
取得技术直管部门的许可。

网友L:
我们用过信号发生器临时顶着

网友M:
假负载,为了不报故障。可以这么做。只是不影响安全为前提。

网友N:
可以用的 只要生产没问题就OK

网友O:
临时用用是可以的!

网友P:
买一个信号发生器,临时用可以

网友Q:
可以的,传感器和电位器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