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请问在珠海供电公司有没有最低低需求负荷电量的申请的具体内容,以及怎样申请。现在我司变压器容量945KVA(315+630两台变压器),实际使用不到这么大的容量准备停用一台315的。有人就说有另一种方案:现在基本电费是945*23=21735;换成最低需求容量后为400*32=12800(最低需求为不低于原容量的40%)。

网友A:
那你要是超了的呢。

网友B:
具体情况你要咨询供电公司。

网友C:
可报停一台,一年只能一次且不超过半年,或申请减容,或报停一台等要用时再申请

网友D:
以前我司也是申请两台变压器,淡季的时候就报停一台,好像是一年只能一次

网友E:
我单位一共有200+400*2+1000变压器,到年底放假到电业局报停一个月,只用200的变压器。

网友F:
这可能具体要到当地供电公司询问,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也有区别;用需量的话,需估计到不会超过最大需量。

网友G:
我们这都不够电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都不够电用
没错,我们3150的变压器都不够用

网友I:
那叫需量用电,我们公司就是用的这种方式,但是基本电费要贵10元一个千瓦,可以超5%,多了就是双倍的基本电费......具体的要看你们当地的政策吧!

网友J:
我们这是两种方式
一是按照最大容量计费  26元/KVA
一是按照最大需量计费  40元/KVA
最大需量计费要是超出就双倍计费(超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都不够电用
没错,我们3150的变压器都不够用
因为今年拆了一条生产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