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DANFOSS FC302电源不工作 那位大师有图纸,239怎么也参加电源的工作了

网友A:
你确定不是风机问题?,如果没有明显的芯片烧坏的话,2844换了,没用的话就不玩了,丢了吧。

楼主:
怎么了,这个电源很难修吗,风扇没有问题,电源都不起振,

网友B(2017-06-12):
这板不好修 没这种的图纸

网友C:
这个是用两个比较器来产生振荡的,具体电路忘了,当时修的时候画过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