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西门子200的PLC是VW VD表示的, 现在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将C1的计数值传到寄存器里了去。300的数据寄存器怎么表示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和200的大致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标示的呢,比如MOV C1 后面的数据寄存器地址怎么写,什么开头的?

网友B:
好好学习下吧,300的编程理念和200的出入很大,是以数据块的格式访问的,例如DB1.DBW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标示的呢,比如MOV C1 后面的数据寄存器地址怎么写,什么开头的?

300系列以数据块方式来呈现,例如DB1.DBW0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的也分W和D吗。分字存储器和双字存储器吗

网友D:
M区和DB块,lz要看下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