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一台普传变频器,型号是7600,11KW的。上电无显示。经查,原来是轴流风机坏了。拔下来轴流风机插座,变频器立即工作。换一对轴流风机,变频器工作正常。

网友A:
不同的变频器轴流风机损坏的情况不一样出现的故障也不一样。比如有些变频器的轴流风机损坏后报变频器过热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般都是报过如OH.但是风机接法不一样,有的是可控的,变频器运行时才转,有的是直接接RST.也有的小功率接机内24VDC.我遇见的这个故障是接在24V里的。上电什么动静也没有,屏也不会亮,拔了轴流风机立马就好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B:
风机把电压给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