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变频器主回路电解电容,在更换时一定注意质量。不要图便宜!更换后一定要检查均压电阻,最好都换掉。否则由于均压电阻的损坏造成电解电容很快损坏。

网友A:
    在电源电路的维修中,出现均压电阻开路的或电阻值变大的;电解电容漏液、鼓包、电容量减小等情况比较常见。还有取样电路中的电容、稳压二极管也比较容易出现故障,有时用万用电表还检查不出元件的好坏;因此,当电源出现不工作或者过压保护而又找不到故障根源时,建议用替换法替换电路中容易损坏的电容器、晶体管,也许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