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09):
我想请教一下:

台达PLC

RS指令与MODRD指令  可不可同时在程序里出现,当然不是同时驱动工作,根据工艺要求,有时候驱动 RS 指令,有时间驱动 MODRD 指令。

分别用 M1123 、M1127 来接收信息。

谢谢回答

网友A:
没有见到过说这两个指令不能同时在程序里出现。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里暂时没有PLC,没有办法测试。

哪位朋友有PLC,测试一下。

网友B:
卢工要干嘛呢?!

网友C:
应该是无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无影响的
何以见得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卢工要干嘛呢?!

也不干什么,有朋友找我写程序,突发奇想,如果这两个指令可以同时使用,那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呢,物理层的影响不大。
最有问题的是应用层,即指设备的收发程序(如温控器,变频器)。

如果你是写过设备的通信程序,即自制过Modbus扩展,
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同协议的数据包是一个很可怕的干扰,
防线就是那个校验位,

设备基本可以用通信控制所有功能的,所以
当碰上了置位暂停,那整台机就停了。
如果是停一下还好,若是那些修改参数的,到时你死了都不知怎死。

学过计算机时,那个亿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要排除,都不可采用。
而前面说的情况,其可能性怕仅万分之一都不到,就会碰上一个。

那系统的稳定性如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