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和热继选型

楼主(2017-01-09):
3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配的接触器和热继的电流值应该多大啊?

网友A:
接触器CJ20-100A,热继电器JR36-63
热继电器最好安装在主回路

网友B:
接触器80-100A的就可以,热继电器按额定电流选就可以了

网友C:
顶一下啊!
楼下的大神最好把公式带进来!

网友D:
接触器如果正品的话,60-60-40就可以了。热继电器看位置,放主回路的话大致1.1倍额定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啊!
楼下的大神最好把公式带进来!

这些还要什么公式吗,难道你连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怎么找(或计算)都不懂?

选择接触器,根据负载性质(类别),要保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不低于负载最大工作电流(一般指额定电流)的1.0~1.5倍。

选择热继电器,视负载的大小,通常选择负载最大工作电流(一般指额定电流)的0.95~1.25倍。

网友F:
最简单看接触器上的标贴注的适合负载多少KW就行了,不放心在这基础上放大一级

网友G:
接触器按1.5倍额定电流,热继电器按1.--2.0额定电流,

网友H:
楼上给的比较合理,热继需要现场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