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一个控制刹车线圈的10a固体继电器坏了,用普通10a继电器代换,断开瞬间那个电弧拉的真长,估计不会耐用,但愿能顶到原件回来。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市场上很多,很容易买的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加消弧压敏电阻(或者尖峰吸收双向二极管)

网友C:
10A的固态很好买的吧

网友D:
不是自己直接采购就得等等等了。
直流的要相应处理下。

网友E:
这个很好买啊,用不着代换

楼主:
是直流输入,直流输出型的,很少用到。

网友F:
临时顶替,可以,长期就算了

网友G:
换一个触点容量是20a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H:
替代会有点问题的,寿命短啊!

网友I:
估计你的是直流的,没有现成的就用直流接触器,你大概现在用的是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J:
换一个大一点的看能不能多用两天。

网友K:
固态好啊,想当初我当电工时候,有个离合器线圈,就是用的小继电器单组触点那个,经常坏,后来领导说换个大的直流接触器,结果12安的也坏,最后我用小继电器然后常闭点并联一个104电容,问题解决了。没有弧了,就耐用了。

网友L:
还是用回原来的吧,除非买不到了;

网友M:
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N:
换个大点的坚持到买回新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