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 11KW变频器OSF求助

楼主(2017-01-09):
遇到两台ATV71的变频器,电容板到电源板接线端子旁边的稳压管坏了就是图上的W2那个,我用3.3V的稳压管代替后电源启动了,就是报OSF输入过电压,面板显示电网电压646.1,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请高手赐教一下是怎么回事,还有想请教一下,这个W2是多少V的稳压管。

网友A:
你看下故障代码是sof还是osf
还有你说的那个电压值显示的是直流母线电压值,一般应该是530吧

楼主:
面板显示故障为输入过电压,左上角显示故障代码osf监视信息里显示电网电压646.1V

楼主:
求助,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求论坛高手指点!

网友B(2018-09-12):
DZ602是3.3V没错
ATV71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入电压,其实是根据母线电压计算出来电网电压的,646V明显高了,当然报过压。电压检测电路实际还是取自直流母线.

网友C:
稳压管3.3V是正确的,过压原因首先要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具体可以参考我画的4KW电路图,可以在论坛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