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 55kw变频器-没法通电的变频器

楼主(2017-01-09):
条件比较艰难,只有两相380交流电,据现场说明存在过流输出电压不稳定,自己判断可能是输出缺相了。
到手后给rs上电风机转(风机直接接在rs上),其他无任何反应,pn无电压,拆机发现三相整流桥是全桥可控硅整流桥,观察可控硅驱动板,是一块开关电源驱动板,供电来自pn,这就令人疑惑了,难道要外部给pn充电?看了快一天说明书,没有得到一点解答,ab变频器真的挺冷门,有哪位大神能解下惑么?坐等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整流二极管直接给PN预充电吧?查查这个二极管。

楼主:
问题是pn对rst测不出整流二极管,我看了布线,除了压敏和风机线,rst直接连在可控硅上,可控硅驱动缺却需要pn

网友B:
查查充电电阻,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源是通过充电电阻取的,启动后才驱动整流可控硅的,上电电源板没电一般是充电电阻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整流二极管直接给PN预充电吧?查查这个二极管。
我同意师傅的这种分析,否则原理讲不通。

网友D:
把你的380整流滤波一下直接接到PN上试试

网友E:
没修过这机器的人确实很难搞懂它的工作原理,首先这机器就没有充电电阻,另外楼主说它的可控硅触发板的电源是pn母线电压,这也是错的,这块板的电源是三相380,所以你通两相,它根本不会工作,整流桥自然不会导通,直流端也就不会有电压,变频器自然就不会工作,教你一个方法,如果没有三相,可以在最左侧两个端子通母线电压,在直流端通24V

网友C:
6楼师傅对这个机子很熟,为他点赞!

网友E:
楼主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C:
楼主应该回来反馈一下修理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流桥的驱动板只有PN接到上面,然后整流驱动板接到整流桥驱动端,再没有任何线了,我也判断是要给左边端子PS+和PS-上24V电,但无论网上根本找不到资料,折腾了快一天,还是没有理清这台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最后放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查一下PS+、PS-里面的电路中,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就可以大致估计一下是否是加24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和PS-连到一个开关电源板上,开关电源板跟主板相连,我没有搞清楚整流桥那边是如何启动的,再加上这两个端子无论说明书还是网上都找不到丁点资料,就不想浪费时间,直接放弃维修了,给人家退回去了

网友E:
你仔细研究一下可控硅符号,就知道它是怎么供电的了

网友F:
抬去三相电的地方试下

网友G(2017-12-14):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DC送入560v,屏亮,单接380v输入没反应,电容上也没电压,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