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FX3U-1PG时,程序下载后出错,显示红灯ERR,如何自查程序错误

楼主(2017-01-09):
按说明书说的读出错误代码,问题是读出来后显示看不明白。
K29里面怎么这么大的数。哪是代码????

网友A:
将29号缓冲区里数据转换成16位二进制,然后和手册里每一位的解释对照查找原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

网友C:
完整的程序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先转换成二进制再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