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9):
西门子MM440 变频器,在读取电机参数时发现,电机实际转数(铭牌)2930
但是变频器输入的却是1470
使用2年了,没有异常。长期运转。

网友A:
可能控制信号他不会调,但又想要低转速
我第一次用abb变频器,就遇到过类似事情,当时要高转速,我都给出130%铭牌速度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光洁度还差,后来从意大利要来参数,又提高了10%。电机算下来用了有14年,换过2次轴承

网友B:
变频器能知己识别的,最号按额定的设定

网友C:
极对数差了2倍呢,不要看铭牌,自己实测一下,因为铭牌可能不对

网友D: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吧,我们好多变频器都没设置转速,好像运转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E:
有的品牌的变频器需要设置级数的

网友F:
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借鉴

网友G:
实际电机转速2930?

楼主:
难道没有影响

网友H:
这个转速设置,应该仅是影响变频器的转速显示,对电机的实际转速没有影响。

网友I:
我们用的基本都是Vacon的变频器,我试验过基本参数设置时转速项随便设置,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其他品牌的不知道。

网友J:
客户的西门子系统,我维修一概换成其余品牌

网友K:
电机的转速、级数输错,一般设备运行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L:
不会是故意输错,降低转速的吧

网友M:
如果不是矢量控制,转速这个参数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N:
2930,这个电机速度够快的

网友O:
变频器管变频,电机2极和4极转速在相同频率转速肯定不同,你看看你的电机应该是2极

网友P:
电机铭牌上标的是额定转速

网友Q:
看来,一般都是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没有正确设置所导致的,首先检查变频器内部的关于电机的电气参数设置选项。
至于变频器显示的转速数据,如果只是用于纯监视用途的话,根本就对工艺产生不了影响。

网友R:
我见过的大多数是不看这个的。能转起来就OK。

网友S:
变频器中设定的电机参数和实际接的电机的额定参数是一样的吗?

网友T:
所以一直在使用,主要是因为,MM4变频器采用频率设定控制,开环控制,自然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的意思是 电机转数参数 主要是用于闭环控制。开环控制使,电机转数形同虚设?

网友T:
回复 楼主:
对于频率给定是这样的。比如说,50Hz,不论电机极对数如何,都是额定转速。额定频率,电机不影响运行,只影响显示值,而显示值又是可以认人为修正的。

而闭环控制就不同了,多少转速就是多少,不能有差。否则报故障。

无编码器和有编码器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