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帖终结了

楼主(2017-01-09):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keep指令吗?还是什么?

楼主:
此贴终结   谢谢各位

网友B:
上升沿指令一般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一个周期内1.00的常闭点还没有恢复,所以1.04不能接通。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   就解释你想知道的  第一张图1.0得电置位   1.04没有办法行程互锁

网友D:
可以接通呀
是你设计的电路吗

网友E:
这是什么PLC

网友D:
1.04接通不是问题,第二图想想怎么断开吧

网友F:
和PLC扫描周期有关,结合时序图就会明白。PLC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运行的。

网友G:
这个正解, 你看编程手册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在本次扫描周期瞬间生效,  1.00的常闭点在下个扫描周期输出结果,生效。
所以1.04是没有输出。 2个线圈触点一起放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H:
1.0的这两个位置差别很大的  一个启动条件另外一个是保持条件

网友I:
跟扫描有关系

网友J:
好好理解一下扫描周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