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联

楼主(2017-01-09):
各位老师好:想请教一下,有两台250kva的变压器并联,用万用表量两台变压器的同相,有200多伏的电压,是啥原因呀,变压器不是同一个厂的

网友A:
变压器不是电压等级一样就能并例运行的,和变压器的接法还有关系,具体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B:
请参考国家电网的电力安全运行规程,其中的变压器解并列的内容!

网友C:
相位相同,变比相同,联接组别相同,短路阻抗相同,容量接近
具体数据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
一般不建议变压器并联使用,因为有好多参数达不到要求。

网友E:
输出的波形,相位角都不一样,

网友F:
没看明白是在已经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之间测量还是准备把两台变压器做并联运行。

网友G:
接线组别可能不同

网友H:
可能说的是单独运行的两台变压器,测量相应电压有两百多伏;这种情况下,应当不能并联运行,原因可能是相位不一致。
可如7楼所说,查看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I:
变压器并联使用一般都是容量不足或者分季节(例如夏季耗电大2个变压器并联,冬季一台变压器等),一般都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同一接线组别变压器并联较常见,

网友J:
并联有电压,是不是变压器的连接组别不同啊,还有必须是相许一样,如果不是同一厂家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K:
只能说你大惊小怪了,你把A相接两根线出来,通电电再量这两根线,如果是380V那就不正常了,220V就正常。因为相位相同,相位不同,相与相是根号3倍。

网友L:
3楼的条件满足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以前公司2台并联运行N多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在下才疏学浅  11楼的回复   表示看不懂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对,这些数据应该基本相同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