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离奇问题

楼主(2017-01-09):
PLC上通过485挂两个变频器,两个温控,格式为19200,8N1格式,使用握手的方式接线,PLC在一楼,变频器和温控都在2楼的电柜里,一楼到二楼大约6-10m左右,通信基本能达到要求,但是最末端的温控写入时比较慢,倒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温控,读写就很快,基本上几百ms,但最后一个要几秒钟。一直以为是终端电阻没加,也就没理(查资料说一般不超过100m最好不要加终端,因为加了以后带载能力弱了。

这两天准备加一个称重仪表,这个仪表离plc近,就直接放在同一个电柜中,但是死活读不出来数据(之前在线下单独测试时可以读的),后来怀疑仪表坏,用串口助手又能正常读出来,就重新调整一下仪表的通讯口线,做好了规范的手拉手连接,但是还是读不出来,但是原来的变频器和温度都可以正常读,真是奇怪死了

于是把plc重新初始化,重新写程序,这个惨了,什么数都读不出来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反复检查了一晚,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

信捷的XC3plc,因为使用的顺序功能块读,也不知道是哪个超时哪个不回复数据,这个怎么搞呀

网友A:
地址肯定没搞错了,然后称重的参数设置及PLC程序,这几快

网友B:
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C:
通讯参数要仔细检查,地址不能重复,信捷的顺序功能块还是蛮好用的。最后一个温控器读出数据慢可以与前一个温控器换个地址试一下。我用xc3PLC最多跟5个仪表通讯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最后一个表有没有加终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确实是两个站号地址换了一下,原来慢的就快,原来快的就慢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样 ?
我还以为是线的问题,现在看来和程序有关系,不过要如何调呢?

网友D:
不要加任何终端电阻 再看看

网友E:
不加终端电阻会发生信号反射,结果就是导致总线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太短的话确实是不必要加的。
看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建议,但具体什么原因没有细究。
暂时没加终端电阻,我先试着调整一下站号。

网友F:
没遇到过哦

网友G:
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下问题在哪一目了然

网友C:
我的没有加终端电阻,具体什么原因不好说,不知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你用延时轮流通讯看看,也就是开始跟1#站,然后2#站,再3#站,一直下去,这个时间开始设长一点,再慢慢减。我的是0.3秒。最好用上升沿触发顺序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加终端电阻,具体什么原因不好说,不知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你用延时轮流通讯看看,也就是开始跟1#站,然后2#站,再3#站,一直下去,这个时间开始设长一点,再慢慢减。我的是0.3秒。最好用上升沿触发顺序功能块。
我都是M8000直接带,基本上一直读,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要经常看数据,所以几十个地址一直保持读。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不好

网友H:
个人看法:
从最后节点写入很慢,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个估计是通信出错了,
出错了,重发,再出错,再重发,几次后成功了,
相比起来,那些一次成功的,叫快,多次发送才成功的,叫慢。
而信号最差的是那个节点呢?最后最远那个。
从交换地址也无法解决这问题可以看到,应是通信信号接收问题。
也就是说:
你的线路已经到了临界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电信号分析,你的通信的电平很差,接收到的信号分辨不清了。
有些(最后最远的那个)节点已经要多次重发通信,才能成功了。

本来就不算好的通信通道,再接负载节点,那就更差了。
废话说多了,
说解决办法:
1,降速,降低通信速度,如降速能把问题解决了,那前面说的是真的。
毕竟还在怀疑中,这方法是不变硬件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

如降速能有解决问题了,但是实际应用不能那么慢的速度,怎办?
2,改善线路,这要么是你的设备有问题,要么是你的线有问题,又或接线有问题。
你用的是不是不是绞线,是否屏蔽线,线的问题可能性较大(从经验上说),
当然你不能因此而放下心,不要检查其他的。

通信线和供电的不同,我试过,那线明明断了一根,一样可以照常通信的,

网友I:
怀疑你用的电缆有问题!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

网友J:
我猜测,可能某一个器件的通讯口有漏电。因为所有485都并联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器件有短路性或漏电性故障,直接导致通讯质量下降。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