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江湖救急

楼主(2017-01-10):
请问这个蓝色物件是何物?灰色的ABB又是何物?下面的五线是接一个24v的触摸开关(带红绿灯转换),设备是德国产的。故障点是偶尔触摸开关失灵,无反应。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蓝色的是时间继电器,红色的应该也是继电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ABB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估计是保护用的。

网友D:
我的理解是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旁边的接触器带过流保护器是一条回路,作用是控制过流保护器下口接的负载的工作时间,这个工作时间就是时间继电器上设置的T乘以xT(倍数)的值。你说的触摸开关可能是接在时间继电器A1端子与电源线之间的开关,触摸开关时,A1端子输入电压,下口15-18导通(T乘以xT(倍数))的时长此时ABB中间继电器得电动作,控制负载工作设定的时间。如果分析的对,故障判断可以按触摸开关看中间继电器是否动作。以此原理以此确认各个元气件的好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

网友F:
你可以搜索面板上的英文字母大致就可以了解。最好淘宝搜

网友G:
触摸开关失灵,应该是触摸开关本身的故障,跟控制柜里面的其余控制元器件没有关键,因为它们的功能都是独立的,各自实现各自的控制任务,并组成完整的控制系统。

网友H:
蓝色的可能是时间继电器,灰色的可能是继电器

网友I:
某宝很万能,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