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如题,请教有经验的师傅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什么讲究吧

网友B:
一般都是A类接法的吧

网友C:
我也是用A。

网友D:
B没见用过,所见所用A类。

网友E:
都是用的A   用B要搞T头

网友F:
个人理解,B类接法好,若通讯线很长,存在电感、电阻值加大现象,信号会衰减,1#2#3#设备485信号电压有差别。跟接地线相同原理。

网友G:
标准里是A,短距离B也是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F:
曾做个武汉某部队油库监控项目,由于现场防暴区域,不能走无线传输,就采用485通讯,12个大油桶,每桶1万吨以上的存储量子力,通讯线总长约1.2KM,采用A类,中间跟后端加了485中继,仍有几个设备数据采来不回来,或者乱码。后面改成B类的不加中继,也妥妥的,当然A类短距离是没问题的。

网友H:
重新认识了485通讯的知识,,

网友I:
B类比较好。

网友J:
一直采用B!

网友K:
都差不多,按照惯例都是A接法,前提都要做好干扰

楼主:
接下来有一个项目要通讯东芝S15,S15的485是个网线插头,两根线插不进去,我只能做成B类的接法了

网友L:
个人通常都是做成A类接法。

网友M:
现场接线用A

网友N:
一般都是B类接法!

网友O:
一般用A类接法

网友P:
用A的多

网友Q:
B是总线方式,一个设备有问题不影响其他的通讯。A相当于串联,中间一个有问题,后面的很有可能就没通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种情况一般都不会,线塞在端子里螺丝压紧的

网友R:
只要接线良好,A或者B都可以正常通讯,一般常用B接线方式

网友S:
应该是用A的

网友T:
画图是A 实际接法用B

网友U: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更好一点,方便接线

网友V:
B类接法是对的,所谓的手拉手接法。

网友W:
感觉B类用的少些。

网友X:
用专用的附件,都可以,不然都不行。

网友Y:
我们用的b类接法多

楼主:
宗合各位的意见,看来A和B都可以

网友Z:
一般都是A类接法的,也就是手拉手

网友N:
个人接法一般都是A类,正规专业B类!

网友AA:
楼主你应该把A的图放在上面,不要把B放上面
相信很多人看帖看到后面会误以为上面的是A.
实际接法应该是手拉手,即A类,曾经有台机用B类,干扰厉害,改了A就好多了。

网友AB:
一直用的是A类,B类见别人用端子过渡过,也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AC:
一般接的都是菊花型,方便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