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290变频器通病

楼主(2017-01-10):
发现2台汇川290变频器,都是出现ERR12,这个报警就是输入欠电压,而实际上市电并没有欠电压,换一台新变频器就好了,那么不解的是究竟是变频器的哪部分导致的故障呢?如:防雷板,电源驱动板,主控板,都有可能!同行们是否遇见过呢?ERR12应该如何判断故障所在位置?我觉得这是汇川290的通病。一步一步的去判断太耽误事了!

网友A:
检查一下,变频器前交流电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故障,检查电感器故障,

网友B:
一台新装的45KW变频器,用于中央空调循环水泵电机的普通调速。当频率处于30Hz运行时,到晚上子夜时分就报欠压故障。直流母线电压显示331V,测三相交流输入电压均在400V左右且三相平衡,当将变频器频率调到35Hz运行时,一直运行正常。具体原因不解,敬请赐教!

网友C:
一般都是电压检测部分的贴片电阻阻值变化了。

楼主:
这个好像很难理解,我想应该是主回路的电解电容,或者是检测电路。水平有限!

网友D:
汇川290?怎么没听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已经用上了290,我知道的是280、290、320。都是使用铝排的。

网友E:
可以把这个报警关掉吗?

楼主:
关掉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新变频器还没有过保,用户应该不认可。关掉应该不会报警了,但是如果真正缺相的话,很有可能报欠压或不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