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正确接地

楼主(2017-01-10):
变频器正确接地的正确接地是抑制干扰的重要手段,也是人身安全的需要。变频器正确接地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接PE地的接地电阻应在10以下。PE可与外壳连接后接地。 2、接地导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2.5mm,长度控制在20m,以内,接地必须牢固。 3、变频器接地装置必须与建筑物防雷接地装置相隔5m以上,不可共用,为避免干扰,与动力设备的接地装置也不可共用。 4、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在PE上。 5、接地线应当接于独立的端子上,接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接地线越短越好。综上所述,变频器如果不按规定接地,随意接地的话,可能不如不接,有可能造成各种干忧或误动作!好像大多数用户不重视接地问题。大家的看法呢?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接地很关键。

网友B:
只要不出干扰问题一般的用户都不在意接地问题的

网友C:
不仅变频器,plc接地也重要

网友D:
今天才排除一个接地不良的故障。

网友E:
变频器接地与动力设备的接地装置不可共用,它们不是都要接到接地网上吗,最后不还是要接到一起?
我有些糊涂,对接地不太明白

网友F:
我们常不接地。

网友G:
实际上很多公司都不做接地的

网友H:
变频器如果没有通讯,单机自己成系统,接地与不接地看不出区别。如果周边没其它计算机电子设备,更是如此。只有加了PLC或IPC等上位机设备,才凸显接地的重要。有这些智能设备在系统中或周边,变频器不正确接地?试试看呀?能正常工作才怪呢,嘻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H:
变频器正确接地很重要。不论是对设备安全还是对人的安全,都是必须的。

网友I:
楼主好人,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变频器接地的

网友J:
电机的接地我都是直接接变频器外壳,变频器外壳再直接接地,只有这样抑制干扰最佳

网友K:
我们公司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完全接地的
验收标准并且注明!

网友L:
现在接地系统要求是等电位连接也就是所有的接地汇接到接地体上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以最小的接地电阻为主。

网友M:
接地问题引起的干扰最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