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0040 30KW 元器件咨询,希望各位同行提供帮助,感谢!感谢!

楼主(2017-01-10):
机器:ABB ACS800 0040 30KW的机器
板子型号:RINT-5514C
特别注意:是老板子(变压器是如图这样的)
咨询事项:板子充电电阻背面,R61、R62、V61的型号
故障现象:机器开关电源电路不起振,R61、R62、V61烧毁
希望同行给予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
新板子上面的R62是8201,换上之后电源也是不起振,怀疑换错了,希望各位同行查看一下手中的板子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给帮忙看看的?人缘太差了??

网友A:
呵呵!不是你人缘差,而是我没有这种板子,没有办法帮你呀。

网友B:
是啊,手头确实没有一样的板子,想帮帮不上。
提点参考:电路可能为电源芯片7脚供电恒流源相关电路。R61:1k;R62:8.2k;V61:NPN三极管,或可用耐压60V,200mA以上参数的三极管替代。
假定是此电路,V61不接,正常时没有影响的。V61过压保护时起控。电路不振荡,还有其它原因。可能芯片供电路回路有冲击,造成元件损坏。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2017-03-07):
我昨天修了一台 昨天寄走 为啥我今天才能看到你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