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泵柜子求图纸

楼主(2017-01-10):
消防泵柜子,配电动机30kw,软启动,一用一备,有手动启动和自动切换。求图纸。

网友A:
不同软启控制端子不同,还是自己设计吧

楼主:
光线不好,相片太模糊了。

楼主:
原来是手动,自动都没有反应,修完手动能用,万能转换开关买不到,自动没有修复,人家说可以了,就没有继续。不过三百到手,凑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手动,自动都没有反应,修完手动能用,万能转换开关买不到,自动没有修复,人家说可以了,就没有继续。不过三百到手,凑合吧。
看来是不常用,不过价钱也不错

网友C:
消防系统一般只在安防验收时使用,大部分企业设备属于摆设。
各设备厂家图纸都有小区别,楼主在维修设备时,建议只查找故障,对故障点进行处理,不建议对线路进行改动。
以前见过维修人员对设备线路控制线路进行改动的,对后期维护及设备正常功能均造成很大的影响。

网友D:
这都是最老的方案了,故障率太大了,我有最新方案比你图简单好几倍。  你是要维修图片的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最老的方案了,故障率太大了,我有最新方案比你图简单好几倍。  你是要维修图片的柜吧。
维修的就是这个柜子,不过已经交工了。想知道控制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