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机械万用表

楼主(2017-01-10):
如果不是静养坏了,我们可以动手维修万用表,我还是喜欢机械型的万用表。它测试元件用途更广泛。数字万用表优点是直读。量程细。但有的功能还是得用机械万用表的。
如果不小心忘换档,烧坏了表内的电阻,我们可以查出来是什么型号。当然有些电阻如果烧黑了,就看不到型号了。这时没有相同型号的万用表或查不出什么型号。我们可以用电位器来检修。例如电阻档坏了,我们发现了那个电阻黑了。我们就可以去掉那个电阻,接入电位器,再在表笔上一个精密电阻,调整电位器,使表针显示精密电阻的阻值,然后用数字表测出目前电位器的阻值,买一个固定电阻换在原来的位置上就行了!动口不如动手1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好多人直接扔了!

网友B:
问题:好多都是表头坏了

网友C:
过去公司招了7、8个技校生学的是自动化来公司做电工,用的是MF47的指针表开始几个月三天两头的把表烧坏,只要表头没坏就换电阻修复继续使用。

网友D:
指针MF500型的就很好用,各有长处吧

网友E:
MF50的自己修过,表头没坏的话指针式的表很好修的

网友F:
楼主:如果把机械万用表改为指针式万用表,可能更贴切,同时也符合人们的习惯叫法。

网友G:
MF500型的我读书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
那时候感觉这表好高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问题:好多都是表头坏了
是啊机械表电阻档烧坏了,好多连带表头一起坏的

网友I:
我的标头没问题,旋钮坏了,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啦

网友J:
我个人感觉指针式万用电表经维修后使用误差都比较大的。

网友K:
MF47很好用,前提是不能到处跑,数字表可以拿着到处跑,就算掉下也没问题,就算不知道啥时候会失灵,一般数字表常备两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两块最好都有。同感!

网友L:
500型的表不大能看到了,47型用得还不少,不过现在用指针表的着实不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指针MF500型的就很好用,各有长处吧
对啊,经典的万用表,我家还有一个珍藏着。

网友N:
MF47很不错的表

网友O:
楼主说的很对啊

网友P:
现在用的人应该是比较少了 不过维修元器件应该是这种好些

网友Q:
大家对指针式万用表这么着迷吗?我感觉福禄克179比MF系列更胜一筹啊?不管精度还是耐用程度。

网友R:
机械和数字各有各的用处,有些地方不开替代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好多人直接扔了!
我的表都不愿意修,直接换了
不过这真是个好方法

网友S:
不常搞元件级维修,弄个电阻都难---一个不麦,一包浪费,还是交他修

网友T:
我就是个仪表控看见好的就想买,自己的指针式有3种500型47型还有一个忘记了,数字的有5个

网友U:
这些年了,我还一直用着500型万用表,个人认为在测量时指针式万用表还是有很多的优势。

网友V:
能人,能上图看看

网友W(2017-03-10):
回复 网友I:
现在的指针表不敢恭维

网友X:
贵的表不容易坏,便宜的表容易坏,因为它的保护不完善,但维修价值也低啊。

网友Y:
楼主的方法很巧妙也很实用,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