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0):
恒压供水变频器想把休眠设置好,就是不知这个频率怎么选择,是以下限频率为准吗,那下限是不是不能设为0

网友A:
恒压供水如果需要设定睡眠,最好要停机压力准位、停机准位连续时间、唤醒准位、睡眠频率、睡眠频率连续时间五组参数配合使用。
睡眠频率设为0了,就是没有睡眠了。。

网友B:
下限设为0 HZ已经是停止了

网友C:
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吧!
我最小的设置在15HZ的!

网友D:
我是看,电机恒速在哪一个频率上,就设定比这个频率大一点点频率上

网友E:
如果休眠设置在0上,那么一旦唤醒,变频器将在0HZ启动,这个时候,还是有压力的,容易报警过流。

网友F:
我用易能还真没设置这个参数,压力高了,慢慢降低频率降到0然后一直为零,压力低到一定数自动就上升了,真没细看,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参数就够用。恒压三个参数就搞定。

网友G:
一般20hz以下水泵只耗电不做工,每个水泵以及用水周期都不同,具体频率要在水网低谷期实地监测,想使用休眠功能一定要有储能罐,以及管网不漏水,而且要贴合实际情况,如居民楼与酒店混合体,几乎整晚都有用水,刚休眠一有稍大用水水泵又工作。还有这个休眠功能不是每个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最好啰嗦一遍,是否用得上休眠功能主要看设备以及用水情况,否则经常到临界值水泵反复启停不仅耗电还加速设备损坏

网友H:
变频器休眠不就是停机等待启动?恒压供水系统,最好使用PID控制,水压的高低波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也跟着波动,目的就是维持压力数值保持在某一个特定的压力范围。
如果说是想实现恒压系统的节能,也不能以牺牲供水压力的稳定性作为代价。

网友I(2018-10-31):
变频器恒压供水休眠功能怎么去模拟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下限设0HZ还会有输出电压因为机器没有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