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t冲床的工作键

楼主(2017-01-10):
扬力的63t冲床,工作键总是打不开,造成滑块无法动作,请问该怎么根治呢。

网友A:
是机械卡滞可以修磨光滑加润滑油解决,如果是磁性可以消磁处理......,如果是电磁铁行程不足只有调整行程

网友B:
感觉是机械机构不灵活对吧,上图分析。

楼主:
大概是机械卡滞,工作键和端盖不畅,用螺丝顶了一下端盖,但只是踩一脚正常,第二脚就又不动了。

网友C:
机械的问题楼主找机修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