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7-01-11):
谁知道图中画圈的设备是什么???

楼主:
还有……还有……“SW”又是什么???

网友A:
不懂,对照着现场设备看看

网友B:
对照设计图纸,这些都是有说明的。

楼主:
现在只有图纸,还没有设备呢!!!

网友C:
设备编号或设备厂家采购物料号

网友D:
根据工艺图纸,进行实物查找就知道了。

网友E:
流量,压力。

网友F:
  图纸上的文字代号在过程测量与控制图形符号中是有规定的。以我的理解:
  SITC 30K 0910 S代表速度或频率,I代表指示,T代表变送,C代表控制,方框内有个圆还有一横,表示安装在控制室的DCS仪表。03K0910,03K0920表示工序号和顺序号。DPI D 代表密度,P代表连接或测试点, I代表指示,03K0951表示工序号和顺序号。
  SW可能是联锁开关,只是我的猜测,有可能用了DCS中常用的开关字符?按图形符号,在后继字母中S才表示联锁,W表示套管。
   有的设计人员可能不按规定出牌,就只有问他们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DPI是不是压差?
其他的赞同!

网友H:
这个图纸属于厂标,厂标不好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PI是不是压差?
其他的赞同!
您说的看来有道理。如果PITC0951是接在那两台设备的出口管上,可能是测量这两台设备的阻尼,也就是设备进出口的压力差。是否设计者笔误把PD写成了DP?

网友I:
自控控制图,楼主有学习仪表工手册就入门了。

网友J:
这事流程图,你要看每个字母代表什么,一般都会有个图表,字母在第一位代表什么,在第二位代表什么?

网友K:
我也感觉那个DPI 是压差,
看图中的位置也像是 压差。

楼主:
经过了解,SITC……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

网友L(2017-08-14):
看看仪表工手册每个英文字母放在第一个跟后面的意思不一样的 仪表这种设计图纸的第一页都有说明的包括信号线还是气源联锁 干仪表最常见的还是要知道的SITC S是开关i是显示t是检测c是控制 就是泵开关显示控制的意思 这个位号是带远程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