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或者中文手册,请问这个变频器可以接哪几种类型的西门子PLC ,200系列,smart,300,,1200,哪个可以

网友A:
双电机驱动模块,仅仅是驱动模块,他的控制器是CU320,可以和西门子的各型号PLC通讯。都是兼容的。关键是你先选定一种通讯模式,比如PN,再去选PLC对应的通讯接口或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个1200的PLC,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更没问题了。西家传动+西家自动化控制器,这样的连接和通讯,没有障碍。而且所做的工作很少。

网友A:
有关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的中文手册,就在西门子的网站,下载中心链接全球技术资源库,什么都有,输入关键词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