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7-01-11):
三相异步机,110千瓦,380伏,测得三相电流,65,65,67,是否正常,负载是鼓风机,如果是轻载?请教了。null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电流表是否正常?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相异步机,110千瓦,380伏,测得三相电流,65,65,67,是否正常,负载是鼓风机,如果是轻载?请教了。null
哪里看到的电流数值?控制柜上电流表?还是钳表?

网友C:
实测电流?
如果是实测值说明风机负载小

网友D:
根据负载类型的不同,鼓风机应该属于轻负载类型,正常运行时的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没其他异常,应该属于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E:
三相电流平衡,为什么说是否正常?

网友E:
我们公司30KW的电机,运行电流也就20~30左右,相当正常。

网友F:
风机的并不一定就是轻载,有可能轻,也可能重,轻、重要看送风系统的配置,也就是风管的管径、风管长度,弯头的个数、角度,风门的关闭程度,还有散流器的阻力等等。

当以上系统的总阻力最大(如风门完全关闭),此时电机的负载是最轻,反过来说,当以上系统的阻力最小(如进出风管变短或完全拆除),此时的负载最重,有可能还要烧电机。

正因为如此,设计工程师在选择电机时,是按照风管的计算阻力而配套的。设计师为了保险起见,通常都会将风机的电机选的大一点,你的系统可能是设计师过分的加大的电机余量。

网友G:
110KW,380V电动机的满载电流是:
I=110000W/(1.732×380V×0.8)=209A,才使出了50%的多力,没有问题。不知你的三相电流是怎么检测的,最好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下。

楼主:
早上用钳表实则的,不过没有运行多久,大概半个钟左右,其它都正常,好的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 没有问题哦!放心用...

网友H:
三相电流正负相差1A,没问题。

网友I:
放心大胆的使用吧。没有问题。人家都担心电流高

网友J:
大马拉小车 电机大了不少

网友K:
用钳表测量有点误差是正常的,只要电机不是发热很厉害就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G:
110KW的功率因数是不可能0.8的,不然是出不了厂的,所以110KW电流是不会到200A的,你的65-67A说明你的电机负载过轻了,就好比螺杆式空压机,一般气压达到了,并维持在一定时间会启动停机的(也就是节能模式)

网友M:
你的电机是直接驱动还是变频驱动的呢

楼主:
直接的,电机温度也不高,轻载了,谢谢大家,不过领导讲开另一台,呵

网友N:
我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O:
你是变频运行吧???

网友F:
对于电机长期最大负载始终小于额定值的1/2,为进一步降低损耗,提高功率因素,此时可将电机由△改接为Y。

我原来企业的一台风机,75KW,△连接,运行电流85A,我将其改为Y后,电流降为60A,每天运行18小时,现已连续运行20年,一切正常。

网友P:
看数据电机没问题

网友Q:
感觉电流过小了,检查一下风道是不是有堵塞的地方,或者是看看风阀是不是因为震动自己关闭了。还有风轮的凹槽有没有被尘土填平。

网友R:
我们的一个75KW电机就地电容补偿后,空载电流也就30A

网友S:
电流没什么问题,负荷很轻啊。

网友T:
回复 网友F:
比如罗茨风机就属于重负载

楼主:
20楼的说的是,下次可以试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F:
你的风机配的大太多了,要不然你的风机更本就启动不了。85*0.58=49.3,75KW电机正常在140A左右140*0.58=81.2A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你的风机配的大太多了,要不然你的风机更本就启动不了。85*0.58=49.3,75KW电机正常在140A左右140*0.58=81.2A

不存在楼上说的问题,再重的风机负载,只要在额定的功率以内,哪怕是满载,就算是额定功率,都可以用Y启动,但不可以用Y形式长期运行,因为电机由于改成Y,此时的额定电流已经降为1/1.732 ,电机将长期处于过载状态,容易烧电机。

如果要Y启动,同时Y运行,原有的负载只能小于1/2,否则,电机将可能烧毁。

网友G:
110KW电机
若额定工作电压为220V时,额定工作电流I=P/(U*cos-p*n)=110000/(220*0.9*0.9)=617.2A
(注:P为功率。cos-p为功率因素,通常取值范围在0.7~0.9左右。n为工作效率,通常取值范围在0.8~0.9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L:
110KW的功率因数是不可能0.8的,不然是出不了厂的,所以110KW电流是不会到200A的,你的65-67A说明你的电机负载过轻了,就好比螺杆式空压机,一般气压达到了,并维持在一定时间会启动停机的(也就是节能模式)

110KW电机
若额定工作电压为220V时,额定工作电流I=P/(U*cos-p*n)=110000/(220*0.9*0.9)=617.2A
(注:P为功率。cos-p为功率因素,通常取值范围在0.7~0.9左右。n为工作效率,通常取值范围在0.8~0.9左右。)

网友L:
回复 网友G:
师傅,你好,请问下你的110KW,220V是单相的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的意思是,你的风机电机配大了,75KW 电机原来是三角接法电流假定140A那改为星型电流为140*(1/1.732)=81.2A,你说你的风机运行电流60A,也可以用,那也就是说明你的电机配大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对于电机长期最大负载始终小于额定值的1/2,为进一步降低损耗,提高功率因素,此时可将电机由△改接为Y。

我原来企业的一台风机,75KW,△连接,运行电流85A,我将其改为Y后,电流降为60A,每天运行18小时,现已连续运行20年,一切正常。
好办法有助于其节能

网友V:
110KW鼓风机电流只有65左右,几乎空载,如果电流表准确,就是你鼓风机进风门坏了,检查风门和风道!

网友W:
三相电流平衡,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的意思是,你的风机电机配大了,75KW 电机原来是三角接法电流假定140A那改为星型电流为140*(1/1.732)=81.2A,你说你的风机运行电流60A,也可以用,那也就是说明你的电机配大了
你搞错啦,我只是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师傅,你好,请问下你的110KW,220V是单相的吗?
110KW这么大的电机不会是220V,110KW是380V的,这么大的电机启动应该要降压启动。

网友X:
电机上的额定电流是在满载时能连续输出的电流值;
你的负载轻了,所以这些电流值是正常的;

楼主:
大家说的这些方法,我会留意的有备用的风机暂时放一边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Y:
三项平衡,没问题

网友Z:
没问题的 放心使用

网友M:
这个有备用电机那就放心,不过电流这么低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AA:
大马拉小车吧!三相电流是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