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 寻址问题

楼主(2017-01-11):
本人第一次用博途V11,之前用的S7-200这回用s7-1200换换,感觉编程路子也差不多,就是这块那块的不清楚,凑活把程序弄出来来,上机没问题。现在要装个HMI,地址不知是多少,DB块是DB200,偏移量136,那HMI寻址是DB336还是别的?另外就是DB块的作用通俗能给说下,高手们给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第一次用博途V11,之前用的S7-200这回用s7-1200换换,感觉编程路子也差不多,就是这块那块的不清楚,凑活把程序弄出来来,上机没问题。现在要装个HMI,地址不知是多少,OB块是OB200,偏移量136,那HMI寻址是DB336还是别的?另外就是OB块的作用通俗能给说下,高手们给指导下
如果您坚持OB块而不是DB块的话,那么就OB块只能告诉您:OB用于执行程序,其中主程序为OB1。您的程序段只有在OB中才有可能被执行,仅此而已。

网友B:
建议lz先看下系统手册吧,只有200的经验,要了解的不止寻址方式

网友C:
博途最大的优点就是变量可以直接拖拽,不妨试试,非常方便的说

网友D:
。。。。。200 和 1200 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1200也只是玩了个三,四成。提醒楼主,玩1200 还是不要
把200的概念扯进来。1200更贴近300那边。
楼主的问题其实多看看1200的系统手册都能得到答案。

网友E:
如果是新项目,建议抛弃V11,用v13sp1update8,DB块是DB200,偏移量136,那HMI寻址是DB336。HMI寻址不是336,而是db200.dbw136,或者db200.dbd136,或者db200.dbx136.0,看你数据类型了。贴的图是real,那就是db200.dbd136

网友F:
PORTAL都出到14了,建议升级,至少V13SP1。
DB块是DB200,偏移量136
意思就是,DB200.DBW136开始。PORTAL还有一种情况,你有没有勾选DB块中块优化这个选项,如果勾了,你压根就找不到具体的变量。但是很方面的一种方法,可以直接把DB块中的变量拖到HMI程序中,在DB块中的地址就不用你操心了,系统自己解决。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还用200啊?我记得以前有用到300啊。搞一套1200来玩玩吧,比200好玩,价格比300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