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三例

楼主(2017-01-11):
开关电源故障三例

一例:
2844芯片单独上电 6脚无脉冲, 测1、2、3脚电压均正常。4脚电压为1.8V,示波器测4脚无锯齿波脉冲;前维修者连换四片芯片了。测4脚对地电阻,明显偏小,其它电路为十几千欧。本机为3千欧左右。拆下芯片连同芯片外围元件,使4脚悬空,测量对地电阻值为9千欧,不为无穷大。显然4脚过孔或铜箔对5脚接地点有漏电点。此时在4脚地之间,试加30V直流电压,显示电流值为几十毫安且愈来愈小,小至数毫安时停电再测4脚对地电阻值,变为60千欧以上。恢复芯片和4脚元件,上电故障排除。

二例:
起振困难。芯片和主电路一块上电后,电源工作后测输出+15V为11V,24V为19V,都偏低,稳压采样为+15V,显然未至稳压起控点。示波器测6脚脉冲占空比,较小。分析原因,输出脉冲占空比小,与1脚和3脚状态相关。1、2脚接反馈光耦3、4脚,查稳压电路没有问题。3脚与7脚之间接有18V稳压二极管,拆除后,故障排除。
输出电压低,如果不是自供电不足,即是发生了稳压误控或过流的原因。本例为后者。

三例:
开关电源,芯片上电和主电路上电,工作正常,撤掉芯片电源后工作正常。查无负载短路,开关管无温升。自供电不足原因可以排除。即上电激励能力不足,将启动电阻减小后也无变化。仍然是5、7脚供电或激励问题。显然含芯片5、7脚内部电路。
换芯片后工作正常。

咸庆信
2017-1-11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开关电源损坏了我们一般都是釆取换板或者直接更换。

网友B:
多谢咸工来分享啊

网友C:
咸工讲的太简单了。不过瘾啊

网友D:
好久没有看到版主的大作,谢谢分享。

网友E:
漏电的情况,若无经验、而未做相应的分析,可能不好判别和检查。

网友F:
咸老师你好,我这有台变频器开关电源,芯片是3844,上电后5,7脚为13v左右波动,电源无输出,测量8脚位0.25v左右,正常位5v,已确定芯片正常,1,2,3脚均无电压,外接16v后测的6脚为0.6v左右,1脚电压仍不正常,红圈内的瓷片电阻温度极高,于是我把好板上的3844的周围阻容原件和开关管以及变压器都更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F: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5,7脚电压被拉低了呢,启动电路应该没问题,反馈也没什么不正常的,目测电路板很好,无打火和明显的损坏,指点一下吧

楼主:
可能是1脚电压为外电路拉低(至1V以下)所致。1脚外围通常有接有软启动或过电压锁定电路,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
5、7脚电压偏低,启动电路没有问题,是因故障信号存在,后续供电能量未能接续的原因。

网友G:
咸老师讲的太好了!想请教下:在4脚地之间,加30V直流电压,显示电流值愈来愈小,测4脚对地电阻值,变为60千欧以上。  这个加电压,为什么修复了这个4脚过孔或铜箔对5脚接地点漏电呢?这种不是会发热或者变的更严重吗?只是有些好奇,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老师讲的太好了!想请教下:在4脚地之间,加30V直流电压,显示电流值愈来愈小,测4脚对地电阻值,变为60千欧以上。  这个加电压,为什么修复了这个4脚过孔或铜箔对5脚接地点漏电呢?这种不是会发热或者变的更严重吗?只是有些好奇,见笑了
暂无良法。死马当活马医,侥幸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