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P-06XA-H3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7-01-11):
用DVP-06XA-H3 模拟量采集扩展模块采集 4-20mA 的模拟信号,依照接线说明书直接接上采集不到信号,而且模块报错指示灯不停闪烁,我的接法如下图:
请教大侠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程序的原因吧;
接线是对的;

网友B:
应该程序没有做好。。查看一下指令读取数据是多少

网友C:
模块报错是哪个指示灯?

网友D:
传感器GND接I4+

网友E:
接线没问题

网友A:
通道对应的设置要通过FROM/TO指令写入的;如果你没写程序,那么报警是正常的;

网友F:
还没用过台达的PLC,但很少看V+、I+要并起来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还没用过台达的PLC,但很少看V+、I+要并起来接的。
呵呵;电流输入时很多品牌都是要这样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还没用过台达的PLC,但很少看V+、I+要并起来接的。
呵呵;电流输入时很多品牌都是要这样用的;
版主见多识广,我很少用模拟量模块,孤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发了个关于模块接线问题后,被安排去做了一阵“消防队长”。刚闲下来,感谢版主的指点,通过读取CR30数据,是变换值异常,请教版主,如何处理这种异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