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在使用FX3U-1PG时,回零点时是不是经过DOG点电机就减速,然后停在限位开关上?

网友A:
限位开关不是用来停止当原点的,可以设置过了近点狗后,再遇到零点停止。

网友B:
限位开关是极限,不是原点

楼主:
我只装了三个开关,两个限位,一个DOG,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C:
需要4个开关。两个极限,一个原点,一个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