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P03/1.B3在电气图中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1.B3 第1页第B行第3列

网友B:
前面是高等代号

网友C:
Eplan电气,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正确
【P03】 图纸目录高层代号。

网友E:
看来楼主被一个简单问题个绊住了!
老专家遇到新问题了!

网友F:
结合1楼、4楼等,应当就是答案了。

网友G:
论坛高手多,表示学习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有这么个软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H:
怎么没有意思。。你上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