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三台PLC控制器都要跟另外一台控制器做实时的数据交换,就是三台控制器要不断的读/写另外一台控制器不同地址段的数据,用以太网的交换机走Modbus TCP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使用RS485网络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三台PLC控制器都要跟另外一台控制器做实时的数据交换,就是三台控制器要不断的读/写另外一台控制器不同地址段的数据,用以太网的交换机走Modbus TCP能够实现吗
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三台PLC控制器都要跟另外一台控制器做实时的数据交换,就是三台控制器要不断的读/写另外一台控制器不同地址段的数据,用以太网的交换机走Modbus TCP能够实现吗
原则上来讲。一般的PLC网络设计,都是三级网络设计,其中以太网可以包括在第二层和第三层,而这两层一般情况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网友C:
不能实现,MODBUS不能实现多主战通讯。
如果你那一个控制器作为主站,跟这三台PLC通讯,三台PLC都作为从站,并且PLC和控制器都能支持MODBUS通讯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太网Modbus TCP/IP应该是不存在主从的概念吧,一个是服务器Server,一个是客户端Client的,实现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经过了交换机进行数据的转发,在这转发的过程中对同一个端口应该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可能会影响一定的实时性,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D:
modbus tcp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太网Modbus TCP/IP应该是不存在主从的概念吧,一个是服务器Server,一个是客户端Client的,实现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经过了交换机进行数据的转发,在这转发的过程中对同一个端口应该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可能会影响一定的实时性,这是我的理解
对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在TCP是可以的,我看的不仔细,抱歉。

网友E:
Modbus Tcp 可以实现!一个服务器和三个客户端!

网友F(2017-02-15):
三个做MASTER一个做SLAVE就可以了,另外要是你的PLC有两个以太网接口的话,不用交换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