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1):
继电器DO输出能驱动接触器线圈吗?接触器额定电流100A.电压220VAC

网友A:
你得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到接触器的线圈。。。不然的话,。容易烧坏输出点

网友B:
可以,但不推荐,接触器线圈的负载较大,吸合瞬间的负载可能达500VA,运行后的负载可能达40VA,触点容易损坏。

网友C:
可以驱动接触器,只是使用寿命会大大地缩短,最好还是参考楼上的方法。

网友B:
以下是CJX-2型接触器线圈功率消耗:

网友D:
如果从能否驱动来讲是可以的
但是要考虑输出点的能力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网友E:
这么大的接触器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吧

网友F:
我们都是直接驱动线圈的,但是是小电流等级的。安全做法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接触器的线圈是AC220V可以的,线圈的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H:
200VA的功率,还有灭弧能力,建议加装外置继电器(最低5A规格,用施耐德7A、IDEC7A等等的较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00VA的功率,还有灭弧能力,建议加装外置继电器(最低5A规格,用施耐德7A、IDEC7A等等的较好)
兄台,真为你捏把汗!我一看是西门子的帖子,一看有你的回复!赶紧就来了!呵呵!

网友I:
可以直接驱动,但是现在一般都是PLC继电器输出再去驱动一级继电器,然后这个继电器再去驱动交流接触器!

网友J:
我都加了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00VA的功率,还有灭弧能力,建议加装外置继电器(最低5A规格,用施耐德7A、IDEC7A等等的较好)
兄台,真为你捏把汗!我一看是西门子的帖子,一看有你的回复!赶紧就来了!呵呵!
怕什么?
我最高记录是jint一下子扣接近2000分!
原因:在jint的西门子帖子说要她不要推广西门子,要推广国产,于是jint一下子火了给我扣2000分,(*^__^*) 嘻嘻……

网友H:
扣2000分给你看一下截图,(*^__^*) 嘻嘻……

网友K:
可以,但要寿命长还是加个中继比较好

网友L:
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

网友M:
最好中间继电器转一下,这样更合理。

网友N:
建议加装5A的小型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

网友O:
加中间继电器隔离下呀

网友P(2018-07-10):
200的继电器输出可以驱动接触器线圈

网友Q:
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但是大神们都说了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