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伺服?????

楼主(2017-01-11):
一个深圳公司做的两轴涂胶机,结果一个伺服坏了,没有说明书,没有品牌,厂家倒闭。找不到。还用了一个触摸屏带控制的牌子也没了。能插补画圆。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个视频嘞
结果点了只是个截图!
这个只能找大能改造了!

网友B:
这样的状况,要么把那个伺服发外维修,要么整套更换改造

网友C:
视频截屏,没有看到牌子。。怎么认识呀,。大哥,?

网友D:
侧面没有商标吗?
看一下侧面好吗

网友E:
就这么一张图看不出啊!!

网友F:
不完整啊,国产品牌,有商标就能找到!

网友G:
像是混合步进电机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开外壳找到了,如果用过的人一眼就看懂了。是qs5aa030m 众为兴的驱动器。标签撕掉了。结果看不出来呢。有谁修理啊。

网友H:
众为兴的伺服用的少,只用过它的直线驱动。

网友I:
没有牌,照商标

网友J:
这种情况,还是修省事

网友K:
找人维修吧 注意参数

网友L:
伺服电机一般人修不了的,找专业的。

网友F:
找厂家吧,比较专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