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问题

楼主(2017-01-11):
在符号表里建好的这个MW20为什么不能在T6的时间设置里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符号表里建好的这个MW20为什么不能在OB1的时间设置里用呢?

因为S5定时器的TV端的数据类型为S5Time,而不是WO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外部给定时器,设定时间该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外部给定时器,设定时间该用什么方式呢??

Siemens梯形图编程手册上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