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触摸屏

楼主(2017-01-11):
GOT触摸屏是怎么和PLC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A:
看说明书,,看手册

网友B:
看具体的型号以及连接PLC的型号及链接借口,每个厂家屏都有对应的连接手册。

楼主:
触摸屏用得最多的是GOT1000

网友C:
有背板总线、串口、CC-LINK总线、以太网等等不一而足

网友B:
GOT1000只是系列型号,不是具体屏型号。

网友D:
硬件的具体型号,具体配置,这样才能出具体答案。

网友E:
使用手册有详细介绍。官方有其相应的手册

网友F:
正常是通过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的
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G:
具体看说明书 和什么品牌 型号PLC连接都会不一样的

网友H:
一条通讯电缆就行;
电缆可以购买GOT时向代理商提供你PLC型号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