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接修一台三菱的伺服,故障如标题所示,求指点。如有能维修的大师也请留言。机器启动后,正常的伺服地址码都从b1,b2,b3,b4跳变为d1,d2,d3,d4,就这台500B的不跳变,随即注塑机电脑报警,提示该伺服异常。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线脱落还是线路故障,查看一下伺服异常几点解决方案

网友B:
现实b,说明伺服驱动器ready信号没有。检查下驱动器的外围接线信号有无问题。

网友C:
通讯或者参数异常

楼主:
谢谢版主和各位师傅的回复。问题出在伺服本身,外围电路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换一台相同型号的伺服注塑机就可以正常工作。通讯应该也是正常的,这台伺服我连接电脑型号能识别,参数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