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17-01-12):
大家用哪款存储器读写软件

网友A:
直接用编程器配套软件读写。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牌子的编程软件

网友C:
一般厂家在贩卖烧录器的时候,都会配套光盘提供电脑的烧录软件安装包。其实烧录器领域和PLC领域是差不多的,不同品牌的烧录器,其软件的通用性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D:
如果你想从芯片里读懂程序,恐怕很难
如果就是复制芯片内容,工具不难找

网友E:
希尔特编程器

网友F:
我们用的西尔特6100N觉得还可以。我建议楼主买一台。

网友G:
最便宜的估计50一个不到,好的几千上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