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追剪系统控制

楼主(2017-01-12):
大家好,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项目,追剪彩钢瓦的,就是彩钢瓦在一个变频器控制的流水线不停止的移动,然后用一个伺服来回定位裁切一定的长度,伺服组件什么有一个液压的剪刀,原来以为是简单的位置控制,找了下资料看变频器那边还要加编码器,因为变频器的速度不一定,必须做追剪,具体用什么PLC,怎么做?还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没做过追剪,追剪其实应该就是编码器接到裁剪信号以后,开始计量运动总距离,立即交由追剪伺服执行补偿运动距离后裁剪。这个是在没有裁剪完成以前,一直都是不停的计算距离--伺服补偿距离。

网友A:
其实,以前我们的运动切割系统,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加装追剪控制系统。
原理就是:
整个切割系统是固定在可以任意前进滑动的液压杆轨道上的,产品长度足够时,立即夹紧切割,并且切割系统在切割的过程中,仍然是依靠传送动力向前滑动的。切割完成,松夹,依靠电磁阀推动液压杆回位。

网友B:
原理很简单,但是做起来。。。

网友C:
用ab的系统,我们有现成案例微信99565499

网友D:
追剪,飞剪在产线上经常看到,但我还没过个相关的项目。学习

网友E:
以前有用过威台机械的飞剪机组,这个要做得好难度主要还是要提高剪切的精度。

网友F:
先追上 再同步

楼主:
哪位做过的兄弟具体说明下,汇川,松下,台达,信捷的好像都可以,就是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