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B

楼主(2017-01-12):
MR-J2S-10B  能不能接单项220v
请大家指教,还有谁知道 MR-MC10 运动控制卡 的驱动在哪儿下载。十分感谢!

网友A:
MR-J2S-10B  可以接单相220

网友B:
可以的,要在参数里面设置电压等级即可

网友C:
现在一般都支持接单相220的,只是我一般都是用三相2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要在参数里面设置电压等级即可
这不要设置参数的。

网友D:
控制器写入参数的

网友E:
可以接单相220V,这玩意好像我手的也有一个,十年前的了

网友F:
三菱的伺服750W及以下的用单相AC220V都可以的;
1KW以上要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