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编程软件WinCC Flexible 2008SP4中文版

楼主(2017-01-12):
之前里面的4个选项都可以打开,最近点击没反应,是不是被360干死了?晕

网友A:
那就先干死360再试,呵呵

网友B:
有可能,
现在可以换博图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博图?

网友C:
博途是博途,这个软件有它的应用

网友D:
装这个触摸屏软件还能装360安全套件?早就被互相伤害滴不要不要滴啦

网友E:
不行就把360干掉!呵呵!

网友E:
但是我还保留这360,我一般都是先全盘扫描一次,360会提示有些文件是高危文件,这个时候你把这些文件添加为白名单即可,以后就不会再误杀这些了!

网友F:
这个sp4被wincc smart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