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guide中配置伺服焊枪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我这里想要在roboguide上随便加载一个伺服焊枪,最后总是不成功。(伺服枪显示为0)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神们不吝指教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吧
【方案】
图尔克|分布式控制的模块化生产线【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和现场做的一样啊。也看了手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