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变频器输入电抗器都知道是根据电网质量确定,而输出电抗器是否需要,有没有哪些原则?
如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电缆长度多少以上要用;或者多少功率以上的要用?

网友A:
输出电抗一般都不加。如果加就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

比如,正弦波电抗器,它是给变频器输出整形必备的。当变频器输出用于电源使用时,可以选用。(变压器负载)

再比如,变频器输出电缆线超长,100m以上,就要配置dv/dt输出电抗器了。等等

网友B:
规定:变频器回路最大短路电流大于断路器保护动作电流需要加装进线电抗器,电机与变频器电缆长度大于50米加装输出电抗器,变频器驱动电机功率大于30KW以上需要加装直流电抗器

网友C:
75KW 以上的就应该加了
电缆50米以上就加
铠装电缆更小

网友D:
变频器功率小应该就不用了吧

楼主:
55kW的,不超过50米电缆需不需要

网友E:
这边45kw电机,100米线,没有加输出电抗器,用了4年正常。

网友F:
我们这边300KW都没加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什么时候选用呢?

电机绝缘强度B级,就要加,无论电缆长度,不加的话,电机绝缘容易被击穿;

变频器输出负载是电源供电,比如,变压器负载,要加输出电抗器,不加的话,输出不是正弦波电压,容易坏电器元件;

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太长,要考虑输出加电抗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较长电缆加电抗器,主要是因为较长电缆的分布电容所致!
电容因为电压不能突变,导致变频器产生电流尖峰,电流尖峰就是害死IGBT的元凶!
变频器电源谐波分量过大加输入电抗器是限制谐波进入变频器损毁变频器的储能电容